[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C8818 U801损坏导致不充电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3):
华为C8818  U801损坏导致不充电维修案例

  1、现象、问题描述

  客户反映该单板不充电,不连接USB.对手机输入*#*#2846579#*#*进入工程模式,将手机切换到生产模式,无PCUI端口,强制加载有高通9008端口。

  2、原因分析相关原理图如下所示:

  由原理图可知USB端口共有4条信号线分别为VBUS(充电用),D正和D负(传输数据用)和ID信号线,VBUS线的作用是充电,D正和D负的作用是通信传输(如端口识别、数据拷贝传输)。ID信号用于检测OTG设备的识别,维修不充电应该从以上四点出发,找到异常节点,异常节点即为故障点。

  3、原因分析、定位过程

  1)、检查J1602连接器无外观不良,虚焊。

  2)、插上USB用万用表测量LB1601有5V充电电压,用万用表测量J1602各PIN脚对地二极体值USB_DP、USB_DN对地二极体值均为0.72左右正常,而测量第四脚发现第四脚对地二极体为0.61被拉高,正常单板的对地二极体值为0.47,结合原理图可知第四脚为USB_HS_ID信号线,由原理图可知,此USB_HS_ID信号线由U801控制,此线路上挂有一个保护管D1608,拆除D1608现象依旧,由此确定U801失效导致USB_HS_ID信号异常。

  3)、结论、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U801,重新测试,故障排除。

  4、经验总结、预防措施和规范建议

  1)、遇见不充电,不识别USB的故障机的时候,应该重点检查接口J1602有无损坏,实际上售后客户使用过的机子,很多不连USB和不充电的大多数是由于充电接口损坏导致的,在实际维修当中,更换接口即可。

  2)、第二种情况就是能充电,则无PCUI端口,或者不连接USB,无法进行USB数据传输,遇见此类问题,应该重点检查USB通路问题,重点排查USB_DP、USB_DN这两个信号,一般导致这两个信号不良排查线路上小器件不良后,更换CPU。

  3)、即不充电而又不识别USB端口,强制加载则有高通9008端口,则重点测量USB_HS_ID、USB_DP、USB_DN这三个信号的二级体值正常,发现异常,则排除线路上小器件不良,更换U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