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330 触发0.7A 掉电重启

楼主(2016-11-03):
DELL   3330   板载I5 CPU   开机触发  到电流0.7A 左右掉电  刷BIOS 故障一样

CPU 没集成显卡供电     南桥发烫   会不会南桥坏?

网友:
把机器当作不跑吗修

网友:
又可能南桥挂了

网友A:
具体查一下各个转换电路!内存工作条件,过了内存还能有集显供电!

网友:
先不要动桥。。

网友:
平台复位出来了吗?

网友:
南桥故障的可能有具体还要多查下 判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体查一下各个转换电路!内存工作条件,过了内存还能有集显供电!

过了内存才有集显供电???

网友:
你测了集显供电的阻值吗 ?

网友:
集显供电没有吗 看南桥有多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了内存才有集显供电???

HM65以后很多机器过了内存才有集显供电你没修到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