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C8818按开机键小电流20mA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3):
华为C8818按开机键小电流20mA维修案例

  1、现象、问题描述

  不开机,直流电源上电后按开机键电流跳到20mA,松掉开机键电流掉为0。

  2、关键过程、根本原因分析

  若要手机开机必备几个条件:电压、时钟、复位信号、软件、维持。按下开机键后,电源IC开始工作,分别为CPU,主时钟供电,主时钟经射频IC整形放大后给CPU提供工作时钟,电源产生复位信号给CPU,使CPU进行清零初始化,CPU工作后从Flash调出开机程序并提供维持信号,才能开机。

  (1)目检主板外观无异常,用镊子短接TP2612、TP2614后插入USB线无加载端口;

  (2)用假电池上电,将J2401的第三脚对地短接,使电流维持在20mA,根据上电时序图,首先测量S1-S4供电电压,测量到C522(VREG_S2_1P15)处无电压,此电压是CPU核心供电电压,如果这个电压不正常,CPU无法正常工作,再测量C522的对地二极体,发现此线路对地短路,此线路电压从电源出来后,经过L507再到CPU,将L507拆卸,再测量L507两端,即可判断是电源端短路还是CPU端短路;

  (3)将L507拆卸,测量电源端未短路,CPU端还是短路,VREG_S2_1P15线路上的电容外观无异常,判定为CPU短路,拆卸CPU后,短路现象排除。

  3、结论、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CPU后手机开机,MMI测试所有功能正常,故障修复。

  4、经验总结、预防措施和规范建议

  对于按开机键有电流跳动,松掉开机键电流就掉为0的故障机,应先测量电源IC输出的各路开机必备电压线路是否有短路现象,排除无短路现象后再上电测量电压。

  小电流的机子如果不能加载,千万不要直接更换电源,要先按照上电时序图逐一测量各开机电压,如果测量到某一线路无电压,先确认此路电压是否为默认开启电压,且需要注意的是此线路是否有短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