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C8818单板U801失效导致手机不能连接电脑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3):
华为C8818单板U801失效导致手机不能连接电脑维修案例

  1、现象、问题描述

  手机进入到用户界面后,用USB线连接电脑,发现能够进行充电,但不能连接上电脑,无法进行与电脑传输文件。 输入*#*#2846579#*#*将手机调至生产模式,无PCUI端口。

  2、关键过程、根本原因分析

  1)目检J1602以及周围器件外观良好。

  2)插上USB测量LB1601(VBUS_USB)电压为5V,测量J1602各PIN脚的对地二极体值正常(与好板对比)。

  3)由于手机与电脑连接是通过USB进行的,根据该电路图的原理可知,此单板的CPU与USB的(USB_HS_D_M、USB_HS_D_P)信号是直接相连的,维修时候应该从此信号出发找到异常关键点。

  电路图如下:用万用表测量L1601、L1602对地二极体值为0.40(与好板对比正常为0.74左右)。

  3、结论、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U801,重新测试,故障排除。

  4、经验总结、预防措施和规范建议

  1、遇见不充电,不识别USB的故障机的时候,应该重点检查接口J1602有无损坏,实际上售后客户使用过的机子,很多不连USB和不充电的大多数是由于充电接口损坏导致的,在实际维修当中,更换接口即可。

  2、第二种情况就是能充电,则无PCUI端口,或者不连接USB,无法进行USB数据传输,遇见此类问题,应该重点检查USB通路问题,重点排查USB_DP、USB_DN这两个信号,一般导致这两个信号不良排查线路上小器件不良后,更换CPU。

  3、测量USB_DP、USB_DN这两个信号的二级体值正常,而还是不识别PCUI端口,或者数据不通信,我们一般先更换USB接口,不好的话在更换CPU。

网友:
C801   这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