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vds

楼主(2016-11-03):
屏线借口lvds信号线,对地都相等吗?

网友A:
看下图纸,,这个不会对地

网友:
应当阻值大体一致

网友:
是的,没多大偏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图纸,,这个不会对地

你这是神回复,呵呵!

网友:
基本差不多  没有明显偏大或者对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