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联想一体机电源插进去电源灯就亮,按开关没反应?

楼主(2016-11-03):
为何联想一体机电源插进去电源灯就亮,按开关没反应?风扇也不转,然后一拔掉电源线,cpu风扇却转了几秒钟?是什么东西坏了?

网友:
不要简单的先查一下吗

网友A:
什么是简单的查一下?

网友:
这样的按不触发来修

网友:
你拆开了看下待机是否正常吧

网友:
按步骤来查,先看待机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简单的查一下?

大体的排查一下故障范围,是电源有问题,还是主板不触发。

网友:
按不触发 来检查吧

网友:
你这问题问的 你很外行啊?最基本的都查一下

网友:
拆机先检查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