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16-11-03):
    • 我拆开以后量一下主板上电压,没有3,5v,我把

    3,5v芯片换了,再量电压正常。加电试一试,好了开机了。

网友:
秒杀 3V5V啊,小伙子

网友:
瞬间秒杀呀

网友:
你的故障描述太简单了吧

网友:
这  就是换了个待机芯片

网友:
写的简单是把分析过程省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