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的L215WA电源灯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6-11-03):
联想的L215WA电源灯一闪一闪的,闪蓝色的灯,按开关没有反应,怎么办?
联想

网友:
大多us电容鼓包了

网友:
拆开看看有没鼓包电容 有就换了 大多都好

网友:
没鼓包的 就把电源板换了 基本好

网友:
现在电源板也很便宜 报个100块 有钱赚

网友:
希望能帮到你啊

网友:
拆都没拆,楼主真够懒的

网友:
基本上就两个方向,第一电源的电容,第二 驱动板的程序。

网友:
楼上的真实在。那可不就是电源板和驱动板的故障吗!!

网友:
看下是不是电压带不动负载

网友:
一般都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
断开驱动板测下电压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换滤波电容 换的时候看一下主滤波

网友:
先拆开量一下电源板和驱动板电压是否正常再说

网友:
楼主拆开看看。量下电压啊

网友:
拿去给人修吧。师傅会搞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