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台电平板屏幕不显求助

楼主(2016-11-03):
台电P98 3G八核版,屏幕不显示背光亮,怀疑显示驱动ic坏,哪个是显示ic呀?求大神

网友:
显示芯片一般都在屏线周围,

网友A:
没有图纸  这个就不好修了  显示驱动IC 不好找   不能靠猜得   看看有没有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纸  这个就不好修了  显示驱动IC 不好找   不能靠猜得   看看有没有板吧

没图纸确实不好找,碰碰论坛有没有人懂这款机子吧

网友:
上百度娘,查IC功能~~
就知道哪个是显示驱动了吧!!

网友:
可以搜索芯片型号进行确定。

网友:
这种还是定个屏幕回去再判断吧

网友:
我修过几次台电的10.1寸的 开机不显示 都是显示芯片虚焊导致的!直接风枪加热一下试试

网友:
找到了,显示接口最大那个ITE芯片IT6151FN就是显示芯片,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