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惠科s2035i 程序 bios

楼主(2016-11-03):
淘宝货才好用  论坛下载512k不行    一体版  驱动主芯片rtd2270clw  刷这文件就ok,亲测  淘宝花钱买的

s2035i

网友A:
刷完屏幕有个参数小框跳  重置就没了

网友:
刷程序修好机器,是性价比最高的维修。显示器和主板的程序故障率越来越高了,欢迎上传好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完屏幕有个参数小框跳  重置就没了

这应当是工厂模式,重新关机开机就应当没有了

网友:
2270 是通用板   惠科的都是杂牌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