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A-B75M-DV3 关机自动开机的问题

楼主(2016-11-03):
板号:GA-B75M-DV3 REV:1.1
故障:关机后自动开机
听客户说前些天只是偶尔电脑会自动开机,他没在意,这两天直接关机后重启
接手拆板测试确定的是主板的问题,直接跟客户换了个旧板,这个板就留下了
今天没事拿来修修,祼板测试强行关机也会重启
搜帖子有同样的板同样的问题,有换IO的,刷BIOS的,换桥的都没解决,应该是通病
先软后硬,在BIOS里关网络唤醒,不行,重刷BIOS也不行,查WAKE,AI都是3.3V,不是这的问题
直到看同行说查这个信号,才知道问题在这(感谢这位同行)
打开图纸找到USBOC,USBOC有两个,

一个USBOC_F,一个USBOC_R,测试USBOC_R3.3正常,USBOC_F 0V不正常,找到问题点了,
拆掉D4,测焊盘2脚3.3V正常,3脚通桥3.3V正常,1脚0V不正常,估计是下路有问题,再找

USBOC_F到UD3和UD1的3脚,在线测3脚都是0V,1.2脚电压是正常5V,再测UR1一边5V, 一边0V,
找到问题了,就是这两个分压电阻变质不出3.3V,换掉后正常,进系统测试后关机没再重启
总结:USBOC信号不正常导致关机后重启
题外话讨论:之前测试我直接飞线3.3到USBOC上能开机,不过开机主板会自动出现恢复BIOS界面,开了几次都是这样,不清楚这是为什么?也试过拆掉D4不上,能正常关机,就是进系统USB3.0接口不能用,别的都是正常,希望大家少有弯路,直接秒杀

网友:
关机变重启  这个信号还真没注意到过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个信号可以引起重启的,谢谢

网友:
没见过,领教了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下次遇到了 查一下看看,做个记号,谢谢

网友:
一般我都是只查wake

网友:
未见过这样...

网友:
应该算是这个主板的通病吧,看帖子有几个没修好的,所以发出来大家讨论下

网友:
通病   修过一些

网友:
USBOC,记住了这个信号

网友:
SMBALERT#  低电平会上电,又学到新的东西了

网友:
一看B75就头疼

网友:
有图纸就不善有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