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畅玩4X不读主SIM卡故障维修

楼主(2016-11-03):
华为荣耀畅玩4X不读主SIM卡故障维修

     机型:华为荣耀畅玩4X联通标配

     一、故障现象

     按流程插SIM卡进手机,手机不读SIM卡,在拨号键输入*#06#,查看IMEI号正常。

     二、分析过程

     1、更换SIM卡和卡托重新测试,故障依旧。

     2、目测J2301外观和外围器件无异常。

     3、开机不插SIM卡测量TP2306电压为1.8V(开机瞬间才测量的到),然后插入SIM卡测量TP2306电压为0mV(低电平),说明CPU能检测到SIM卡。

     4、测量J2301各pin的对地阻抗正常,测量值如下图。

     5、在测量各pin之间是否相连的过程中,发现TP2301和TP2302相通,而OK板的各pin是相互独立的,初步判断U501内部短路导致。

     三、处理结果

     更换U501,重新测试,故障排除。

     四、总结

     1、维修不读SIM卡故障时,首先输入*#06#命令,看IMEI号是否正常,这就把故障分为两部分。1)IMEI号显示正常,说明问题在SIM卡线路;2)IMEI号无显示,问题出在MODEM模块,优先把MODEM模块修好。

     2、有IMEI号后,目检卡座的外观是否良好,然后测量卡座各pin的对地阻抗是否正常,如阻抗小或对地短路,就先排查与各脚相连的保护管(TVS管),然后再排查CPU。

    相关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