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微短路

楼主(2016-11-03):
今天接了台Dell的机器裸板点0.6A按开关有反应 但是一直没找到哪里短路桥也取过求大神 。。。。。。。。。。。。。。。。。。。。。。。。。。
DELL

网友:
大侠 你这个是通电就有0.60的电流还是开机后这样?

网友:
恩,是待机还是加电后

网友:
待机0.6还是上电0.6

网友:
楼主描述的太简单的 都没说清是开机之后0.6还是待机0.6

网友:
0.6是什么 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