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00求助

楼主(2016-11-03):
联想z500的机器 版号la-9063p 机器原始故障为rt8205击穿,导致ec pch 网卡烧坏。全部换之后,发现待机0.04 上电到0、06后 过几秒掉电。ec换的原版的。要不然也不会触发。pch换了2个 BIOS刷过。没思路了 求大侠支招。现在有一个疑点就是待机偏高0.04 正常应该是0.01 求大神支招

网友:
先把待机修正常了来

网友A:
待机电压的对地阻值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压的对地阻值如何

对地一个400多 一个17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