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畅玩4X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6-11-03):
华为荣耀畅玩4X不开机故障维修

  机型:华为荣耀畅玩4X联通标配

  一、故障现象

  程控电源接假电池给单板上电,按开机键开机,观察电流,电流升不上去。

  二、分析过程

  1、更换A壳验证,确认是主板故障导致不开机。

  2、目检单板上的器件无脱焊、损件、烧坏等外观不良。

  3、程控电源给单板上电,按开机键,观察电流,发现电流能够达到开机初始电流,但电流升不上去,无法开机。

  4、程控电源调到4.1V电压、2A电流,给主板上电,测量BVATT(C203)和VPH_PWR(L203)电压输出是否有4.1V;VBATT电压输出正常,VHP_PWR电压输出只有3.3V。

  5、单独给L203灌4.1V电压,按开机键开机,手机正常开启。(单独给L203灌4.1V原因,是判定VPH_PWR电压输出不足导致不开机)

  6、更换U201后,给手机上电,按开机键开机,手机开机正常,故障修复。

  三、处理结果

  更换U1201,重新测试,故障排除。

  四、总结与回顾

  1、针对不开机我们首先交叉电池及壳件验证,确定是主板导致的不开机。

  2、对于不开机的故障机,请先检测I/O接口(电池接口)是否有明显损坏,如果I/O接口(电池接口)OK,则用直流稳压电源给手机供电,检测不开机的故障机的电流;可分为三种:没有电流;有小电流;按开机键后出现大电流,根据不同的电流来进行维修。

网友:
思路明确 直奔主题  楼主经验丰富啊

网友:
过程简单明了,华为手机维修的不错啊

网友(2018-07-17):
思路明确 直奔主题  楼主经验丰富啊。。。。。。。。。。。。

网友:
我手头有个小米3和你这个基本情况一致,VHP_PWR上不去,只有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