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369

楼主(2016-11-03):
  手里有一块苹果主板A1369
  板号为820-3023
   开始来的故障是暗屏。。换了升压芯片OK了,,
  接下来的问题键盘触摸板都没有功能,吹了下8脚的那个芯片。键盘和触摸板都能用了,
   装起来后,又是都没有功能了,这个芯片也换过了。。
手里有个PRO的触摸板,装上测试,发现键盘能用,,触摸板没有功能,有人遇到过这个情况么
  我短接过那个芯片也不行啊。
  有谁修到过这个问题,会不会是触摸板坏掉了呢。

网友:
有修过的大神指导下怎么修

网友:
就是这个芯片

网友:
应该是新片  条件不满足吧

网友A:
你看看条件先   1369  有图纸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条件先   1369  有图纸的啊

条件正常 的

网友:
触摸板坏了会导致键盘不能用。  淘宝上订一个触摸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