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集显开机掉电

楼主(2016-11-03):
东芝L600集显开机掉电  开机马上进系统的时候掉    进PE不掉电    有遇到的朋友   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典型的换电容

网友:
有示波器最好监控一下CPU供电,,,,。

网友:
NEC大电容

网友:
电容 NEC 可以用示波器量出波形不正常的

网友:
这机器都通病了

网友:
NEC  见了就换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