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E1-470 妖气十足,已解决

楼主(2016-11-03):
手头接一客户机,机型如标题,机器故障是这样:有时开机正常能进系统,再次断电重插,开机掉电反复重启,电流在0.26--0.75间反复,偶尔又能跳变点亮,测各分组供电,核显供电PU4401无输出电压(VC-GFXcore), 且此时测待机状态有3V和5V待机电压。

后上论坛看看,发现有兄弟电流也在0.75A左右刷机解决,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下载,刷机。结果我想大家一定猜到了,刷机开机正常。(我一直有这样的习惯,喜欢使用同容量的BIOS ROM来刷下载的BIOS程序,这样以防下载下来的BIOS不正确,无法恢复到从前,扩散原本的故障,这个习惯一直在延续。

   菜鸟维修,高手勿喷,飘过即可。

网友:
搂主用妖气十足来形容 太牛了

网友:
BIOS还会导致不稳定 很少见

网友:
打BIOS  有妖气?????悟空大师兄人呢

网友:
第一次听说,学习了

网友:
是不是BIOS在南桥附近,南桥受热以后好了

网友:
妖气冲天啦

网友:
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 刷BIOS是首选

网友:
很奇怪的是,这款机器,后来刷BIOS测试正常后,测试 VCC-GFXCore 还是无电压输出,大家有知道啥情况啊?

网友:
妖气十足就是刷一下BIOS啊

网友:
CPU核心供电不过 BOOS的确会导致

网友A:
你这上传的BIOS 是备份的坏BIOS 还是 你下载了刷好的BIOS 哦

网友:
有些同容量的bios 刷了不一定点的亮,在戴尔的某款机器测试过的,原机是25Q64BV,我用了25L6406E,刷上去电流跳变不亮,最后误杀了显卡,刷他原来bios正常亮机

网友:
主用妖气十足来形容 太牛了

网友:
但是有的原机bios芯片含有OTP信息

网友:
BIOS 超级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上传的BIOS 是备份的坏BIOS 还是 你下载了刷好的BIOS 哦

不是我备份的,是我刷这个BIOS程序能点亮机器的。

网友:
和我的习惯一样

网友:
我是被标题给骗进来的

网友B:
(我一直有这样的习惯,喜欢使用同容量的BIOS ROM来刷下载的BIOS程序,这样以防下载下来的BIOS不正确,无法恢复到从前,扩散原本的故障,这个习惯一直在延续。没有明白你的意思。是用另位的ROM刷然后装上去是吗?有些机器可是需要用型号的ROM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有这样的习惯,喜欢使用同容量的BIOS ROM来刷下载的BIOS程序,这样以防下载下来的BIOS不正确,无法 ...

是的 ,正常是用同型号的BIOS芯片刷好程序代替原来的,实在没有就用只能用不同型号的代替的,不过一般都能用,只要同容量的,当然也有挑的,特别是EC BIOS芯片有挑的

网友:
能跑不良一般都是先刷

网友:
很多戴尔,HP  也是此故障,也可通过刷BIOS  解决问题

网友:
BIOS问题造成的妖娥子属实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