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A1466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11-03):
一台同行拿来的A1466板号820-00165-a买了不到半年说不开机据客户描述说有进水,同行清洗后维修了1上午没有结果给我求救。接过机器插上电源发现待机电流0.29同时绿灯转为橙色都是正常现象但是按开关无反应。拆出主板发现BIOS芯片有被焊过肯定同行有刷过了其他地方还好没有动。首先第一步测量待机电压。3.42V正常 3.3V正常。rtc电路正常.EC供电复位正常。这种板子我几乎不用图纸的修的很多就算是没过保的很多东西眼睛看看就知道干什么用的。进入正题以上都正常之后那九剩下BIOS了 ,先测量其供电发现1  2  3 5 6 7 8脚电压全为3.3V正常。拆下来还原BISO上电还是不触发 于是找来一个废键盘手动按开机测量R4105 有一个高低的跳变证明EC有动作,不可能CPU出问题吧。还是吧重点 放到BIOS上来因为这种机器以我修过N台量来说CPU至今没有遇到一个坏的。再次测量BISO发现U6101协助BIOS芯片3脚电压居然为0V这个就不对了修到此处终于是乐了。找到R6120对点位图发现主板上不见了然后补上插上电池搞定同行的收200块可能是同行吹飞了或者进水腐掉了(PS新款15年以后的机器不带电池全部不能触发都是经年很多老手都不知道奉献给你们)加分吧后续还有很多一天3  4台的时候没空发

网友:
做事细心,修苹果更要细心

网友:
苹果机器还没修过  难度估计比较大  和一般的机器 应该是有差异的  以后楼主多多发类似技术贴  在此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苹果机器修来能报上价格

网友:
这个论坛有图纸吗.高手

网友:
楼主不藏私  经验多  技术好  功夫十分可怕  苹果杀手   期待更多经验贴

网友:
苹果机器修来很吃力呀!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我至今都不敢碰苹果  期待更多经验贴

网友:
苹果机难搞啊

网友:
苹果很多机型都要检测电池才可开机并不是15年后的 15年前的也很多 楼主细心捡到了

网友:
楼主修苹果的高人

网友:
没修过,学习了楼主干活就是仔细啊

网友:
00165的板子,我还修到过bios pin7断线的呢

网友:
厉害厉害,楼主修过那么多苹果,榜样啊。

网友:
看来楼主经常修苹果机器

网友:
楼主很厉害啊!你说的不带电池不触发指的是CMOS电池?

网友:
楼主修机够细心,学习!

网友:
苹果遇到的不多,和楼主学点经验

网友:
那种BIOS 是飞线刷,还是有座子 的啊??

网友:
楼主修苹果 厉害啊,写的我都 看不懂

网友:
这么多苹果修,楼主在哪里那么好生意!真羡慕啊!

网友:
苹果的确实难修呀

网友:
维修高手,谢谢分享经验案例

网友A:
这机器我也修过几台,不上电池都会自动触发啊。
维修你懂得
不可能的,你那是13年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我也修过几台,不上电池都会自动触发啊。
不可能的,你那是13年的

网友(2016-12-03):
多谢分享 加分支持下

网友:
跟 楼主的境界 还差太远啊,那个电阻应该是清洗的时候弄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