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液晶片这种白色乳胶叫什么?

楼主(2016-11-03):
固定液晶片用的乳胶叫什么?

网友:
有点像修电视机用到的704胶

网友:
统称硅胶.传热耐高温.

网友:
这胶应当很耐热,,硅胶是可能的

网友:
固定的作用吧,好像还很有弹性

网友:
就是704硅胶,2楼说得对。

网友:
凝固性硅胶  2楼正解

网友:
应当是7系列的硅胶。

网友:
     液晶屏是不是不好拆?我都不敢拆,清洁不好做

网友:
不知道用竹签能不能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