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前辈某宝买的芯片要如何处理才能正常安装

楼主(2016-11-03):
如题:本人最近在某宝买啦一块南桥芯片 BGA安装上去后依旧无法触发   之前已经确定是南桥问题 个条件已经确定   后来问卖家说需要 烘干下    问题就来啦 请问下各位前辈 但你们遇到需要更换芯片的情况  配件你们是在那里购买 (假设在淘宝购买的话  有那位有诚信的卖家可以推荐下吗  注:如果是某宝卖家就路过)  到手后如何处理才能完美安装无问题      谢谢

网友A:
若是正品直接上机,卖家说的都是扯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是正品直接上机,卖家说的都是扯蛋.

买的时候说事全新的   请问下这位朋友你如果遇到芯片  需要更换的你说那里拿货呢?

网友B:
淘宝上的桥等芯片大多数都是拆机植球的根本没有全新的,还不如自己拆机植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的桥等芯片大多数都是拆机植球的根本没有全新的,还不如自己拆机植球呢

那就是说自己从料板上拆咯 。  那万一没有料板呢  那芯片到那里购最安全可靠呢

网友C:
料板上找吧  淘宝上不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料板上找吧  淘宝上不可靠

那万一没有料板呢  那芯片到那里购最安全可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