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台式机每次关电流表都会卡死

楼主(2016-11-03):
我自己用的台试机,正常的使用中,没有什么问题,但每次我修笔记本的时候都要用电流表,开电流表台式没有问题,但关电流表的时候我的台式机就会卡,用鼠标点什么都没有用,只能按重启然后才能正常使用,不知到是啥问题会引起这样,我就关一个电流表也会让台式机卡死,很无解

网友:
你这台式机换个电源再试呢

网友:
干扰造成的,可能ATX电源省去了抗干扰电路部分.

网友:
电源到没有试过,明天试着换一个试试

网友:
应该是电涌吧。。

网友:
第一步先把电源换一个,,。。

网友:
电源换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