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0 不触发,上电到0.06维修一列(非通病)

楼主(2016-11-03):
E530 不触发,上电到0.06小修一例,
本来以为是通病,论坛查了一下,有人说换过RE8205E好了,有人说刷BIOS好了,可我换了RT8502E(手上没有这个原型号的芯片,就用51125代替,有图有真相)
也刷了BIOS,还是不行,触发的时候电流到0.06系统供电芯片微烫,这也是我换它的原因。无果之后只好测S电压,运气比较好,第一个测5S转换电压,没想到就发现惊喜了,5S直接对地了。。用放大镜一下,旁边的一个电容裂了,果断取之,上电,电流上到0.4左右掉电,没装COMS电池,装上COMS电池,电流蹭蹭蹭的1A左右来回跳。亮机了。

网友:
5s是什么gui......

网友:
牛逼!楼主捡到了

网友:
+5v  这样就可以理解了

网友:
5s? 一下搞蒙人了

网友:
可惜不是通病要是通病多好 收藏

网友:
记下了rt8502e能用51125代替

网友:
不细心观察的话 还要浪费会时间呢  顶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
5VALW转换过来的+5VS

网友:
楼主+5VS对地完全短路,那么当时打5V电感的时候阻值就应该偏低把

网友:
楼主运气好 心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