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我分析华硕H61掉电

楼主(2016-11-03):
具体的是P8H61m-lx2 这个型号,有桥的1.05v 1.8v,内存1.5v,无vccio电压,vccsa电压,无cpu电压,vccio是一个rt8121控制的上下MOS管,8121的FB脚连个mos三级管控制vccio电压,正常这个信号为低,现在一直为高,不知道现在查桥的哪个信号了,测了下io的o-pwrok电压3.3v,正常,请高手指导,我业余的,第一次修h61

补充内容 (2017-2-9 15:34):
今天终于搞定了,换了个芯片ok

网友:
明天发点图上来

网友:
这是什么电压啊??高手讲讲

网友:
vccio是什么电压?

网友:
好像是总线电压

网友:
这个总线供电,看下芯片EN脚电压出来了么

网友A:
VTT 总线 电压 出来了没有

网友:
VCCIO 是总线供电,查芯片开启。1 5 7脚电压啊

网友:
桥这边应该正常 了,你就查8121的条件满足没有供电,EN,都 有的话先把它换了不再说

网友:
这个是点图,芯片开启电压5v。1 5 7脚电压啊,有12v,的5V就是这个电压(4脚FB一个电阻0欧姆一个场管)有个场管控制对地,

这个是点图

网友:
O_VCCIO_OV#1_OP控制场管的这个信号一直为高3.3v电压,这个  P_VCCIO_RT_10信号为高3.6v

网友:
就是不出VCCIO电压

网友:
你先看看1 5  7脚有没有电压。如果有就先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VTT 总线 电压 出来了没有

其他的就没有了什么vtt电压。

网友:
查芯片供电正常不  正常就查他的开启这边

网友:
vccio 可以理解为io电压?  看看io的供电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块一样的,还没搞定

朋友把你的坏板卖给我

补充内容 (2017-2-9 15:33):
今天终于修好了,换了个供电芯片总线电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