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类6-71-p6500-D03开机显示报警关机求思路

楼主(2016-11-03):
未来人类6-71-p6500-D03开机显示报警关机求思路

网友:
会不会是键盘问题?

网友(2018-06-20):
你好  你这机器后来修好了没有   我也碰到这问题

网友(2019-03-10):
刷BIOS  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2019-05-05):
应该是独立显卡没能识别到所引起的!进入系统看看设备管理列表有独立显卡吗?

网友(2020-08-11):
解决没有?

网友(2021-06-04):
我也碰到一样的故障 求结果

网友(2021-10-21):
你这机器后来修好了没有   我也碰到这问题

网友(2024-07-18):
也碰到了一样的问题,神州的,只要显卡风扇开始狂转就报警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