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这个中柏EZbook怎么装系统(Win7)

楼主(2016-11-03):
反正怎么都装不了。急人啊,有点时候设置完BIOS还报这个错dnx fastboot mode,希望有大神教教

网友:
这是什么鬼?

网友A:
好像要用UEFI的 启动U盘才可以

网友B:
这种情况安装版一般都OK

网友C:
这个要求用EFI启动,,看看能不能修改

网友D:
前两天装了惠普的平板电脑,只有安装版的才行

网友:
楼上正解  不过有的不行  看下有没有还原的

网友E:
这个简单 要专门的启动U盘的 我们传统的 是不启动的

网友F:
直接微软的官网去下载软件制作一个WIN10安装盘

网友:
直接重装个系统不就完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要用UEFI的 启动U盘才可以

主要不知道怎么设置,搞了很久,都不行,要不就是报错dnx fastboot mode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安装版一般都OK

怎么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求用EFI启动,,看看能不能修改

不知道怎么修改。完全不像那些WIN8改WIN7那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两天装了惠普的平板电脑,只有安装版的才行

怎么安装,大神教教撒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简单 要专门的启动U盘的 我们传统的 是不启动的

那意思这个搞不了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微软的官网去下载软件制作一个WIN10安装盘

这个....客户要求装WIN7。主要是BIOS设置怎么弄。

网友:
如果用UEFI启动的话,那楼主必须要把硬盘设成GPT格式,而且要安装版的64位操作系统。不懂的话多百度吧,应该有好多教程。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原版64位也装不了哦。

网友:
遇到过啊!换系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