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尼笔记本开机白屏求助

楼主(2016-11-03):
素尼笔记本开机能听到进系统声音,屏幕白屏,什么也看不到,换过屏线,屏线上2 3脚有3.3V电压,信号线上有1.1V电压,外接显示器正常,请坛友师傅们帮我分析下到底哪里还有问题,怎样查,先谢啦!

post_deleted

网友:
你没换个屏来试试吗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先。

网友:
个人提醒 SONY  有的 屏 带码片    换新的必须刷

网友:
第一,换屏,第二测试屏定义。看看LCD VDD  3.3v出来了没有。

网友:
白屏 先看  有条件的话先换屏, 没条件 就查 屏借口的  LCDVCC电压 。

网友:
这情况建议换屏 试试

网友:
索尼有个LCDID组合开关,楼主查一下或许有所收获

网友:
查屏跳线开关.不同的定义选择不一样的屏.你这情况如果不是显卡坏了 就是跳线开关不良了.自己量下吧.VGN-C的机器?以前修过很多.

网友:
成像系统供电有不  屏有没有换过试试

网友:
还是送修吧,这钱还是给别人挣,你没有条件还维修的的

网友:
什么叫信号线上有1.1V电

网友:
先查屏供电   正常的话   换屏试试
我修的到的都是供电问题

网友:
建议换屏试试

网友:
查屏供电吧,不行就换屏吧

网友:
第一,换屏,第二测试屏定义

网友:
先换屏  然后查供电  特别是LCDVCC  3.3V    不然看看跳线

网友:
应该还是屏供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