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待机偏大主板滋滋响

楼主(2016-11-03):
联想z470 上电就大短,还滋滋响,电流从0.2到0.6a不定时跳变。量公共点阻止正常的。不是前级隔离保护电路的问题,直接将19V电压到公共点烧还是一样的问题。滋滋响的时候公共点的固态电容发烫  拆了还是一样。上端管部分也发烫。待机3v正常 5V偏低一点点4.3V。待机PL11电感就有电压2.2V和PL8电压1V感觉很奇怪。修了老半天了没头绪了    希望各位帮帮忙。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个通病,这个链接也有2个人遇到这个问题没有解决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8546-1-1.html

网友:
电容发烫,如果不是短路,它不会发烫吧,除非是它附近的元件发热而加热了它

网友:
PL11电感输出也该是0.85吧  怎么成2v了  反馈有问题吗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就给客户换板子又快又稳定

网友:
多多检查一下  吧

网友:
反馈吗 你多测测

网友B:
希望楼主 修好以后 公布答案  之前也遇到过没弄好

网友:
期待论坛有好多建议出来

网友:
输出电压不对重点查查芯片反馈

网友:
一个个去掉PWM上管  采用低电压   高电流看还是不是大断  如此排除问题    拆掉某PWM上管  不短路了 说明是被拆掉那一路的问题      你那个输出电压过高 我怀疑  后面的东西都会烧了

网友:
待机偏大,肯定有芯片短路,看看待机芯片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刚修的 Z370   跟你的现象一样,示波器捅一下 3V  5V 就有结果了,很可能是 PC250 不良,更换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个通病,这个链接也有2个人遇到这个问题没有解决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8546-1-1.htm ...

5V 滤波不良,8206 没有保护,5V纹波严重 造成内存 桥供电这一块都发烫,CPU供电处发处异响。楼主如果修好了说一下。

网友:
是不是有的电压还没测到的或阻值没打或二级电压。另外一定要试试11楼说的,我也这样想

网友:
重点3 5V的电路排查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有时候会这样的,桥坏了吧

网友A:
去掉PQ59上端管 现在不滋滋响了  待机0.004没得3V 5V。想换个8117电源芯片  手上又没得,下午客户就要走了     估计只能到这里了。哎    有点小遗憾

网友:
通病修到好多了

网友:
有图就是好 现在机子没图纸真难休

网友:
公共点 对地如何 是不是后级短路

网友:
电感漏电了

网友:
供电的问题应该很好修啊,不要被表面的现象迷惑

网友:
那个个看一下RT8206那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修的 Z370   跟你的现象一样,示波器捅一下 3V  5V 就有结果了,很可能是 PC250 不良,更换试一下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    就是这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
依次断开所有上管测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望楼主 修好以后 公布答案  之前也遇到过没弄好

好了  就是5V电容的问题,固态电容坏了。

网友A: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忙,是5V的滤波电容的问题   换了就好了。修好测试PL8  、PL11待机时没得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忙,是5V的滤波电容的问题   换了就好了。修好测试PL8  、PL11待机时没得电压的。

这就证实是通病了 ,   我只秒了两台。兄台有时间帮我的帖子加点分

网友D:
3 5 v 滤波电容 算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PQ59上端管 现在不滋滋响了  待机0.004没得3V 5V。想换个8117电源芯片  手上又没得,下午客户就要走了  ...

有条件的话 还是入手一台示波器吧,软妹还不是跑不掉,美滋滋

网友:
引用 网友D:
3 5 v 滤波电容 算是通病

一般的 3v 5v 不正常芯片会保护 没有输出。这个板不一样

网友:
是不是MOS 管不受控吧

网友:
3 5v的滤波电容  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电解电容  你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