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新发现,赶紧来看看

楼主(2016-11-03):
昨天接到一台戴尔N4110机器,客户说进水了,拆开一看很多地方都有腐蚀水印,跟客户说要更换小板以及维修主板,费用380,客户同意了后,过3天取机,最老火就是IO和充放电芯片以及戴尔小板,这个机器的充放电芯片是ISL88731C,网上说可以用BQ24745代换,处理完腐蚀的脚和其他地方,有些引脚要延长,IO直接更换,工程比较大呀,网上说代换纯粹是扯淡,希望同行们不要灌水,会伤人呀!后来直接在网上淘了芯片和小板,到货赶紧焊,把IO和ISL88731C更换后可以触发,到4百多毫安就不动了,一检测就是独显供电和集显电压没输出,想想不对呀,CPU的供电和PG都出来了,怎么独显没有电呢???打开图纸一看发现独显供电的开启信号DGPU_PWR_EN 是HM67桥发出的,这个机器是广达代工的,HM67桥的时序和以前不太一样呀!想想这个独显开启信号要满足什么条件才发出呢?按照印象D先查EC_PWROK信号,接下来桥要发出PM_DRAM_PWRGD,当查到SYS_PWROK时没信号电压,图纸一搜索是U25发出的,主板上找到这个5脚的芯片一看,果然有问题,位置有点歪(可能是撞了一下)。风枪一吹,插电开机电流一路跳,亮机OK.   看来独显供电的开启时间要晚,要等SYS_PWROK电压正常后桥才发出该信号。以后同行们遇到类似的问题不要想当然是桥发出的就干桥,以免走弯路哈。各位有完整的时序请回复一下,大家共同进步,祝大家生意兴隆,财源广进,身体健康!
       最后望各位同情一下,发帖不易,感觉可以求加分哈,反正又不影响你的积分,谢谢

网友:
大神们勿喷,小弟以后请教各位

网友A:
后来一想这个开启信号应该在跑码后才发出

网友B:
U25这个是通病,哈哈

网友:
楼主时序记得不错啊!技术也不错!

网友:
学习了

l水底捉鱼 -1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chinafixRookie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楼主厉害,分析的非常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B:
U25这个是通病,哈哈

U25我记得是喇叭把它压歪的通病

网友:
U25这个与门爱出问题,修了好几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后来一想这个开启信号应该在跑码后才发出

在这里有个疑问!!为什么SYS_PWROK信号没有还能出CPU供电呢?按时序来的话应该是SYS_PWROK给南桥后,南桥25M晶振起振后,读取BIOS资料,然后发出PROCPWRGD信号给CPU,然后CPU发出SVID信号给CPU供电芯片开启的CPU供电的,问题来了,为啥南桥没收到SYS_PWROK还能发出PROCPWRGD呢?

网友:
我说了实话

网友:
能修好的都是牛人

网友:
思路不错,最后那个小的元件应该是不小心碰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这里有个疑问!!为什么SYS_PWROK信号没有还能出CPU供电呢?按时序来的话应该是SYS_PWROK给南桥后,南 ...

你需要去学习下新的时序,和以前的有那么一点不同…………

网友:
U25是通病不过只修到过一回

网友:
通病的问题我都保存一下,以免以后遇到咱可以秒杀。。

网友:
这一定给你加分,让我们少走好多弯路谢谢楼主了。

网友:
这一定给你加分,让我们少走好多弯路谢谢楼主了

网友:
U25这个与门爱出问题

网友:
时序很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