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运行的速度飞起?

楼主(2016-11-03):
普通机器,如果突然运行速度快的飞起,跑个3D,5秒就能跑完一个场景,开关机也快到不行,能是主板哪里的问题?
个人认为,可能是时钟晶振的问题,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A:
但你的CPU不支持这个频率也不行呀,,所以主要还是CPU有这个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你的CPU不支持这个频率也不行呀,,所以主要还是CPU有这个能力,,,

估计CPU坚持不了多久

网友B:
什么意思   电脑速度突然提升了   不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   电脑速度突然提升了   不会吧

快的异常,我也只见过两次这种情况

网友:
还有这种事   固态硬盘岂不是要哭晕了

网友:
还真弄着玩的啊

网友:
遇到过实时时钟晶振坏,时间跑的飞快,吓了一跳,换个晶振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