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PL-AM REV1.04 开机USB报错维修

楼主(2016-11-03):
  今天同行拿一片开机就是提示USB报错15秒关机, 华硕P5QPL-AM,一般提示这个都是USB过流没电压造成,看论坛都说822是通病,在桥附近查找果然找到其中一组822排阻就是过流信号,开机测量0V ,果断换上还是一样,查找点位发现旁边的排阻也是过流信号,实物中是472排阻,直接换上822排阻开机测试一切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附上正常开机BIOS

程序

错误纠正一下此处的472不能换822 因为 822和472是作为分压用的。 本人已经换回472在此感谢元宵班长

网友A:
也就是说  不是822是472排组问题了

网友:
顶师兄,多多发有益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  不是822是472排组问题了

两个都有问题,不排除我个人造成的

网友B:
做分压的电阻最好换一样阻值的。

网友C:
是USB电压反馈 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USB电压反馈 有问题吗

华硕USB过流会出现15秒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分压的电阻最好换一样阻值的。

是的所以后面纠正了

网友:
检测排阻坏了  好经验

网友:
还有其他问题也是15秒关机

网友D:
子杰胸,这是使用822和472分压的来的3.3V,不是直接过的3.3V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子杰胸,这是使用822和472分压的来的3.3V,不是直接过的3.3V

已经改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