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双电源自动切换电路设计

楼主(2016-11-03):
手头有两个12V电瓶,打算用来带几个LED路灯,希望可以做到自动切换选择充放电,考虑到放电带负载时有压降,充电时电压又会虚高,不好做检测切换门槛值;自己电子知识有限想不出来设计方案;图只是大意,各位可以完全按自己的想法来设计,只要能达到自动切换充放电的要求就行,只用一个电瓶的方案也可以;电路越简单越好,不能用到单片机,我理解不了,跪求好心人帮助。

网友A:
用时基555或电压比较器做个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
接LED时不就有负载了吗,就不会虚高了,这时检测电压

网友B:
这个简单啊。楼主电工基础不过关啊

网友C:
要做到自动切换就得有个比较器监测电瓶电压,电瓶满电时14v电压,分压后比较,->+   继电器截止,电瓶电压低于11v时,分压后比较,+>-,继电器导通,使用电源电压,并给电瓶充电。可参考笔记本电池电源切换电路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画图不好  自己思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做到自动切换就得有个比较器监测电瓶电压,电瓶满电时14v电压,分压后比较,->+   继电器截止,电瓶电压低 ...

直接用比价器来比较的方案我已考虑多时,难点在于:假设用来做比较的门槛值是10V,假设我先用A电瓶带负载,A的电量从13V带负载慢慢的降低到9.9V以下时,比较器输出端跳变,选用B电瓶来带负载;但是!此时是需要电路切换充电电源接到A电瓶的,而9.9V的A电瓶在加上大概15V的充电电压后,比较器所检测到的电瓶电压就高于10V,比较器输出端马上就会跳回去,继续用A电瓶带负载,一跳回去A电瓶就没有充电电压,A电瓶电压将是10V左右一点点的电压范围,带上负载之后可能马上就会又低于10V,比价器又跳,这里会是个死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简单啊。楼主电工基础不过关啊

确实知识薄弱,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时基555或电压比较器做个电压检测电路.

求具体设计方案,电路示意图

网友:
那这个在知道的知识内好像只有单片机可以了,毕竟89c52有32个控制脚   想怎么控制都可以

网友D:
今天上班过程偷闲做的,理论上逻辑要求大致符合,实际运作会怎样就不知道了

网友(2016-12-08):
引用 网友D:
今天上班过程偷闲做的,理论上逻辑要求大致符合,实际运作会怎样就不知道了

这个电路可以实际实验一下,看一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