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基带问题,刷机报错-1,有必要深入讨论一下

楼主(2016-11-03):
今天遇到一台6代,拿过来的时候显示数据线,iTunes刷机报错-1,根据客户描述,说之前扩容过,拆机以后,发现主板的硬盘确实有换过,打开基带电源屏蔽罩,测量基带电源供电正常,19.2M时钟输入和输出没有0.5V左右震荡电压,更换时钟以后,问题依然,继续更换基带电源,问题一样。这里想请教一下大神,基带电源工作条件是否还是供电,时钟,复位这三个满足就开始工作?基带电源输出电压是否受基带CPU控制?如果不受控制,那么时序方面是先让基带电源满足工作条件,然后输出基带电压给基带CPU?关于这方面的原理,希望有大神知道的解答一下,也希望有遇到报错-1的,基带问题,一起讨论。

网友:
不会修苹果 准备实地报个苹果手机班

网友:
基带电源收基带控制

网友:
应该要查基带电源输出的9组电压 这9组电是基带供电必须要的电 还有刷机报错不要把数据线 直接量9组电

网友A:
还有基带的U1 和 V1脚很容易虚焊  你拆看看 有没有虚焊

网友:
基带电源的几组供电都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基带的U1 和 V1脚很容易虚焊  你拆看看 有没有虚焊

U1 V1 应该不是,他这个报-1应该是基带都没认到。

网友:
首先,PP_VCC_MAIN给基带电源供电,基带电源边上的19.2晶振工作,然后主CPU检查基带电源,没问题会开启S2 S3 S4 主电源给出复位, 然后基带电源会发出LDO9-1DO13的供电,然后主CPU会去检测基带CPU,检测到基带CPU后S1电才会出来。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先去测S2 S3 S4 如果他没有,基带不可能工作。从而判断是基带电源问题还是基带CPU问题。当然是要没刷机的情况下,刷机报-1后些电压都没法检测 了。所以基带问题一定别刷机。

网友:
无基带不要轻易刷机,不然测量不了,受控于CPU

网友:
基带CPU虚焊,或者通道有问题也会无法使用。

网友:
刚学修苹果,学习学习

网友:
基带的工作有自己的条件和时序,是处理射频方面的CPU,一下子说不完,清LZ参考一下成文资料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和楼主情况是一模一样,请大师来解决,小弟,在此等起

网友:
昨天一台-1是WIFI芯片旁边电阻故障

网友:
新手。这些工作条件,工作时序都还不懂。借鉴大神们的经验

网友:
基带除了供电,还有码片的,报-1一般是码片挂了

网友(2018-01-17):
个人认为基带电路比逻辑电路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