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6751p进水维修,故障好多

楼主(2016-11-04):
今天又修一台进水的机子,故障超级多。
很多地方都发霉腐蚀。先打了下各大电感阻值,未发现短路,然后就开始清理发霉的元件,换掉的有显卡供电上下管芯片电容共七八个,能看到的问题都处理好后上电公共点正常,电流0.003,无3/5v,过了一会电流在乱跳,最后变成0.15A左右,然后看到公共点附近两个30多欧的保险冒青烟,断电2v烧那个保险,旁边一个电容发烫,拆掉后电流0.003了,3/5v没,5v线性无,线性开关0.23v,测线性开关分压电阻阻值不正常且不稳定。一个499K,一个100k,找不到一样的,用一个100K和一个30K的代,换好后上电,电流0.16左右,摸5V线性电容和待机芯片发烫,断电测对地值4欧,把线性直连的电容拆掉后还是4,拆掉芯片也还短5欧,又把芯片重新装回去,再量下阻值50多欧了。上电待机0.003了,过了一会又短路。看来是后级有不稳定的接地元件。赶紧烧机,可是还没摸到故障,又不短路了。没办法依次查吧,搜一下vL的去处,发现一个比较器pu101 旁的一个电阻腐蚀,找个阻值差不多的换上后不短了。可是还是没有3/5v。再测是开关没有。把管开关的六脚复合管拆了后3/5v出来了,电流0.023。刮了下开关插口没反应。看EC部分引脚有发霉的,但好像没有腐蚀断的。不管那么多,先清洗一下,上电还是一样。用烙铁加锡加焊了Ec,再划开关插口,电流上去了,用usb键盘试亮了。再拿屏试,顺利亮机。然后装机,装好按开关又不触发了,划开关插口可触发。检查开关小板有腐蚀。直接不要排线了,从开关按键那里飞线到开关插口那里。到此维修结束。
各位觉得有用的话动动手指加个分吧

网友A:
这么多故障的机器我是从来不修的,免得以后找麻烦,除非修好了出门不保才行。。

网友B:
字密密麻麻的 好好排列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字密密麻麻的 好好排列一下

呵呵,手机发贴不太好排,加上发贴时睡意很浓了,就草草发完睡觉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已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故障的机器我是从来不修的,免得以后找麻烦,除非修好了出门不保才行。。

同行的机子,己经拆机的,我拿到板看了一下,本想放下的,谁知老板就叫我拿过去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