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05一体机

楼主(2016-11-04):
联想C305一体机开机自己加电到0.45不动,测量CPU两组电压有一组没有,其他电压都有,怎么修,求指导!

网友:
刷BIOS,查U供电芯片周围,不行干南桥,有的是试的办法。。。

网友:
大胆的干就是

网友:
查不正常那一组的场管有无不良,如正常换芯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