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LS23C350H8/XF不通电求助

楼主(2016-11-04):
如题,用VGA刷BIOS·认不到BIOS芯片,拆出来可以认到,可以读写程序,安上主板·一样不通电。。。摸下SE1279L 这个MST大芯片·发热。。

网友A:
三星显示器坏主芯片的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星显示器坏主芯片的很多。

你的意思是说·换掉那块大芯片即可吗?

网友:
主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说·换掉那块大芯片即可吗?

还不如直接买板,价格差不多。

网友:
应该是主芯片短路了

网友:
换板划算呀,

网友:
不是百分百通过VGA能认到芯片的    拆下来刷还不行的  那就不是程序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