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00 卡LOGO维修

楼主(2016-11-04):
客户送来了一台C200 卡LOGO  网上查了下 说有声卡引起有读卡器芯片引起 我这个都拆了 还不行 刷BIOS还是一样  直接焊桥  焊过了 电流 到0.2多上不去了。。。。恶心啊 焊坏了 无奈料板上找了个拆下来植珠 这个小芯片 满好植的 一会搞定 焊上开机直接进系统。  cg82nm10的桥容易坏,有碰到的朋友 拆过外设刷BIOS无效的 不防也换下桥试试

网友A:
说不定本身就是要坏的,结果一高温更坏的彻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不定本身就是要坏的,结果一高温更坏的彻底了

有可能哈  这个桥 我发现好多坏的 还有就是脱焊

网友:
赞成3楼说的,估计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桥是容易坏

网友:
这个小黑南桥 是容易坏的

网友:
小黑桥正常

网友:
小黑南桥 是容易坏的

网友:
是南桥,那下面的大芯片是什么?

网友:
小南桥的确容易坏 ·······温度太高了

网友B:
这个桥好小,用钢网植球的吗

网友:
这种南桥爱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桥好小,用钢网植球的吗

是的 好植  有网就好植

网友:
上网本这个桥最容易出问题。。

网友:
烤坏正常的,,有些桥半坏不坏的,,烤一烤只是加速其升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