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修的一个A1502

楼主(2016-11-04):
接了一个进液的A1502  板号820-4924-A  触摸板进的,,,,维修时发现这个机器毕需要接上电池才可以开机。。刚开始不知道还以为是键盘问题,换了键盘一样。  键盘要接上触摸板才能用。。发给各位让各位少走弯路。,图纸点位【迅维】上有就不发了

网友:
学习了,检测不到电池不加电是吗

网友A:
你这是用的不是原装电源线   这个机器没有这个问题 裸版都是可以开机的,不需要接什么电池才开机 只要你用对了电源线  我修了很多这样的机器

网友:
苹果有不少机器,都要插电池才能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用的不是原装电源线   这个机器没有这个问题 裸版都是可以开机的,不需要接什么电池才开机 只要你用 ...

我是用的哪种网上买的转接头,,但是可以充电的哦

网友:
好像没碰到楼主说的情况,直接插电,用镊子点键盘接口处第一排第三个点(开机电压),就可以直接开机

网友:
修过几次,没发现楼主说的问题。。。记得电池不好拆!

网友:
是有的要接电池

网友:
苹果的 就是奇葩

网友:
这个要原装电源就可以开机··

网友:
不是原装线,开不了!原装的是可以的!

网友:
很深修苹果。学习一下

网友:
不知道是否要接电池才能开机,但没有遇到不接电池不能开机的情况

网友:
苹果不会修  老是修好风扇狂转的

网友:
下次注意   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
一定要原装电源线才能开机

网友:
这个早知道了 厚的MAC一般是要插电池才可以开机的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了,还没有怎么修过apple的机器

网友(2016-12-08):
转接头不靠谱 拿苹果线改装在可调电源上直接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