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板号LG4858L 11326-1 掉电

楼主(2016-11-04):
G480 板号LG4858L 11326-1  电流上到0。12 掉电
测量经过。CPu供电已产生,再测二级电压也产生,用示波器对比 SLP_s3# 跟rsmrst#
rsmrst# 先掉,接下来测哪个信号无从下手,请大师指教

网友:
黄线:rsmrst#
蓝线:slp_s3#

G480图纸

网友:
查ec  桥的供电

网友A:
我认为这个掉电顺序是正常的,不能说明问题,可能EC没有收到某个OK信号,自动作出停机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这个掉电顺序是正常的,不能说明问题,可能EC没有收到某个OK信号,自动作出停机处理

对应该是这样,EC没有收到某一信号后关闭RSMRST,进而关闭桥。跟桥这边应关系不大。

网友:
像广大的英业大,有个总电源好。不知道纬创这个有没有。我看了下图纸有个RUNPWROK ,测了下还是RSMRST先掉。就不知道去查哪了。

网友:
现在发现有个问题。多次开机 竟然能开机。30次里面有一次是可以开机的。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从你检测到的波来看,应该是EC主动关闭,为什么会主动关闭呢,我看了一下这个图纸,没有OK信号返回,OK一般返回给桥,如果遇到什么问题,通常是桥来处理,在开机时,EC可能停机的信号有可能有:一、开关漏电或这一路相关元件,EC误以为要关机,二、BAT_SCL这个电池检测信号不正常,也有可能,三、PROCHOT_EC这信信号

网友:
不过你说的太简单,如果多描述点信息会比较好判断,当然,如果查EC不能出结果,桥的信号也要测,在实际维修中,有故障状态的,有时是很复杂的,比如说你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桥的问题,因为从EC发出电压后,桥受不了高压,从而拉低EC的桥复位信号,桥本身有问题了,就不可能有正常的反应,那我们的这种分析也不成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你检测到的波来看,应该是EC主动关闭,为什么会主动关闭呢,我看了一下这个图纸,没有OK信号返回,OK一般 ...

非常感谢您提供思路,明天回去再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