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 WiFi变灰色无法使用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6-11-04):
iphone6 Plus WiFi变灰色无法使用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iphone6 Plus

  【故障现象】:WiFi变灰色,无法使用

  【维修过程】:

  拆机取出主板,拆机的过程忽略。

图1 iphone6 PlusWiFi灰色无法使用故障维修

图2 iphone6 PlusWiFi灰色无法使用故障维修

图3 iphone6 PlusWiFi灰色无法使用故障维修

图4 iphone6 PlusWiFi灰色无法使用故障维修

  主板取下后使用热风枪把损坏的WIFI模块取下来,这步非常重要,风枪温度调到340度,风速3档,对着WiFi模块连续转动吹50—80秒左右,用刀片轻轻的撬起来,确保焊盘上不要掉点。

图5 iphone6 PlusWiFi灰色无法使用故障维修

图6 iphone6 PlusWiFi灰色无法使用故障维修

  把新的WIFI模块用锡网做脚,每个引脚保证锡点圆润饱满。

图7 iphone6 PlusWiFi灰色无法使用故障维修

图8 iphone6 PlusWiFi灰色无法使用故障维修

  新的WiFi模块装到主板上,清洁下主板上残留的焊油。

  装主板到机壳,通电进行试机。OK,WiFi信号出来了!

图9 iphone6 PlusWiFi灰色无法使用故障维修

kingchen888 -1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毫无看点的神贴! 更像是随便凑图编辑的!

网友:
手机维修是趋势呀, 关机是怎么焊接这个WIFI 模块,这个是个技术活

网友:
一看就是老手  老湿机要人不

网友:
光说温度和时间不说是什么风枪,没有参考价值啊

网友:
焊接手工很厉害!

网友:
对着WiFi模块连续转动吹50—80秒左右  大神啊

网友A:
6以上换wifi不是要改硬盘参数吗?

网友:
楼主也不测量一下,就直干,万一要是外部电路问题,就白干了啊。一般我先测一下1.35V有没有,时钟有没有。大概测一下外部无问题才换WIFI芯片 。

网友:
楼主现在不发那些怪怪的东西  改发案例啦

网友:
这个案例写的比较详细,真好对于新手来说....

网友:
是呀6以上换Wi-Fi不是要pojie硬盘吗,Wi-Fi也是加密的呀?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风枪,风力多少呢、WIFI芯片不是低温芯片吗,你直接换的吗。换的低温的话吹上去是多少度呢。另外楼主如何判断直接就是WIFI芯片损坏呢。难道不会是供电,线路之类的故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风枪,风力多少呢、WIFI芯片不是低温芯片吗,你直接换的吗。换的低温的话吹上去是多少度呢。另 ...

修手机的应该都是使用快克861吧

网友:
说得很详细了,对新手非常有帮助

网友:
好贴,好图,虽然营养不多

网友:
焊接工艺很难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学习来的,不发表评论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经验

网友:
这是个技术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6以上换wifi不是要改硬盘参数吗?

是要改硬盘里的WIFI参数

网友:
学习了  楼主技术精湛

网友(2016-12-04):
看似简单,但手工真的很重要。。楼主手工值得一赞

网友:
手机维修学习中 希望楼主多发一些这样的有营养的帖子

网友:
楼主强大,手工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