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B85M-F重启

楼主(2016-11-04):
今天接到网吧主机四台,故障开机重启,重启掉电,供电都正常,换了cpu,内存故障一样,
华硕

网友:
内存报警刷blos搞定,

网友:
我运气没这么好,,,我是技佳B85的,,,没复位就不掉电,,坑逼得很

网友:
有复位一直掉电,,拿掉PG管,不复位就不掉电了,,坑人的B85

网友:
查供电还有信号是否不正常,还有BIOS

网友:
刷BIOS就好的,最好了。

网友:
还好不是大问题 刷BIOS 就好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