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0-30 U口不能用

楼主(2016-11-04):
联想N40-30 U口不能用。其他正常。不知道怎么弄。请求大家的帮助。
联想

网友:
U口 是USB 嘛 没供电 数据 不对 或者 3.o 没装驱动

网友:
USB附件6根腿的芯片拆掉

网友:
南桥坏了吧

网友:
usb吗 全不能用还是单独的

网友:
全部不能用么,
这个好像集成的CPU啊。。换C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