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25i FM1 D3 独显 主板通电不显

楼主(2016-11-04):
           一体机b325i通电不显 ,  屏幕没有任何显示,拆机测量主板各个电压也都有,CPU内存也都换过,还是不显,怀疑显卡出问题了就上焊台加焊了下显卡结果故障依旧,BIOS也刷了 还是不显,求大神给予帮助!!!!!!!!!!

网友:
CPU座旁边的5930那个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那个芯片电压我量过了,电压正常,也不发热...

网友:
应该不是它的事,我量了下电压也都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