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6-11-04):
昨天接到一台机子,可以开机亮屏,甚至可以开鲁大师压,但是几分钟后掉电,,之后开机显示联想log掉电,甚至码都跑不完就掉,还什么都没有干,就放了大概半天,测试又是这个样子,进pe也是如此
当前已经测试过cpu各大电感,发现电压正常,没有过大的波动,对地值也是好的,主板电压正常。
用裸板测量也是如此,求哪位大神指点一下,是什么问题
  对了在百度也找个,有发问的就是没得修好了的

网友:
B470   V470都是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直接干了几个CPU供电上管

网友:
CPU供电问题啦

网友:
我那个是不定时啊
,刚刚我换了铁壳管家芯片都是一样

网友:
我问了一个大神说是CPU供电不稳定,但是我打大电感没太大波动啊
,这个就蛋疼了难道要打电容或者小电感

网友:
CPU供电  铁壳啊

网友:
测测待机时铁壳上管有没漏电

网友:
王八壳  换掉试试

网友:
铁壳搞搞看

网友:
感觉像是温度的问题,

网友:
示波器上    按着时序慢慢查 看哪路先掉

网友:
想撞墙了
,完全没得头绪,没得示波器

网友:
有示波器就测一下CPU供电波形,这板子小铁MOS管容易坏,有时从外观上看不出。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王八壳子的问题,估计

网友:
我也有一台  一模一样  CPU铁皮管全部换了 是一样CPU供电芯片也换了  没得CPU换

网友:
额,后来啊,怎么样了,修的什么

网友:
CPU供电 铁MOS管先换了再试

网友:
看看那几个小八角芯片,我上次碰到一个换了个小八角芯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