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3X不充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6-11-04):
华为荣耀3X不充电故障维修

  一、故障现象

  手机不充电

  二、原理分析

  华为荣耀3X采用开关充电器(Switch Charger)充电管理芯片来控制充电,电源部分支持两种外部供电方式:充电器供电和USB供电。

  充电原理图如下:VCDT是VBUS经过两个电阻分压用于检测USB/AC充电器是否插入,VDRV用于控制充电电流。其中L901作为开关充电电源储能电感,R914用于检测单板的充电电流。

  电路原理图:

华为荣耀3X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

  三、定位过程

  1、对于无法充电的首先观察天线小板J101是否有异常,从USB上电测量TP1702的1脚电压为3.53V和VBUS的4脚电压正常为5V。

  2、检查C905或者C913的电压是否在4V~5V左右(如图2)。

  3、与好板对比测量U901的信号SCL2和SDA2对地阻抗,如果某路有异常,就对某路进行分析。

  4、经一步一步点测量发现L901电压为3V异常(如图1),正常电压为3.7V~4.2V。分析为U901异常导致,更换U901后输出电压为4V,输出电压正常,开机测试充电正常,故障排除。

华为荣耀3X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2

  四、最终结果

  U901器件坏,更换U901充电IC后OK。

  五、问题扩展

  1、充电原理说明

  当USB插入时,Vchag电压分为2路,一路直接连到PM(电源管理芯片),一路直接连到U901(充电芯片)。在当PM检测到有充电电压时,CPU发出指令通过I2C信号,启动充电芯片,充电芯片输出充电电压5V(波形恒定),电流通过Q101三极管由2脚(连接充电IC 5V输出)流到3脚(连接电池),2脚和3脚电压压差为0.3V左右。1脚是三极管工作的偏置电压,1脚一直处于导通状态。在充电的同时PM通过直接相连的VBAT检测电池电压,CPU通过TEMP直接连接电池检测电池温度。CPU连接PM的那一路电压只管检测,当检测到有充电电压时则会显示充电图标,连接到充电芯片的那路只管充电。

  原理框图如下:

华为荣耀3X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3

  2、天线小板工作原理说明

  USB端口共有4条信号线分别为VCEG(充电用),USB_DM和USB_DP(传输数据用)和一个接地。VCEG线的作用是充电,USB_DM和USB_DP的作用是通信传输(如端口识别、数据拷贝传输)。

  充电工作电路图

华为荣耀3X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4

华为荣耀3X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5

  3、问题分析

  对于USB故障首先检查主板USB插座焊接是否良好,然后检查USB插座部分外围器件是否良好以及检查与主FBC连接的BTB是否异常。如都无异常那下一步测量J802与CPU之间的R501阻抗,如异常就更换R501或CPU。

网友:
大侠,能发个3x的图纸吗,上面的图有的看不清,有图纸的话分析起来更好

网友:
最好附上图纸,方便大家维修

网友:
字太小了,看的眼花

网友:
上个图纸就更好啦

网友(2017-08-19):
这图看不清,太湖,有图就好,还是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