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3X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6-11-04):
华为荣耀3X不开机故障维修

  一、故障现象

  不开机上电后长按开机键,电流在0-400MA来回跳动,放开开机按键后电流掉为0MA。

  二、原因分析

  分析:单板接上程控电源按开机键,电流在0-400MA来回跳动,放开后电流掉变为0,说明PMU不能给CPU或者FLASH提供稳定的电压;或者CPU送出的控制信号(时钟、使能、数据)不能使PMU产生稳定的供电,单板开机未完成。用万用表量测电池接口J901无异常,由开机时序量测开机PMU输出电压VDD18_PMU=1.8V、VPROC_PMU=1.2V,VDD28_PMU=0,正常单板开机VDD28_PMU为2.8V,经测量,VDD28_PMU线路短路。

  单板开机必备电压及故障点电压见下图实物图、原理图

华为荣耀3X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

华为荣耀3X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2

华为荣耀3X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3

  三、解决过程

  用欧姆档测量VDD28_PMU线路上的电容的对地阻值发现C1202阻值最小,拆除C1202故障排除,单板开机。

  四、最终结果

  更换C1202。

  五、问题拓展

  对于不开机掉电的单板,首先应该检查单板有无短路现象,PMU输出电压是否稳定,开机时序必备电压是否在位。目前遇见荣耀3X按开机键有电流,松开电流掉变为0的单板,多半为VDD28_PMU短路导致。

网友:
手机涉及的少,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