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3X触摸屏无反应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4):
华为荣耀3X触摸屏无反应维修案例

  一、单板故障现象

  开机后触摸屏幕无任何反应

  二、问题分析

华为荣耀3X触摸屏无反应维修 图1

  查看触屏电路的器件外观良好,装上A壳组件后开机,用万用表测量R508(SDA0)两端电压为1.8V,R507(SCL0)两端电压为1.8V,C1502(VIO_CTP)=0.8V,C1504(VDD_CTP)=0V,正常板VIO_CTP=1.8V,VDD_CTP=2.8V,工作电压不正常。

  实物点测图:

华为荣耀3X触摸屏无反应维修 图2

  三、解决过程

  更换U201后,故障排除。

  四、问题拓展

  问题分析:

  遇到触屏完全失效的机子,首先要排除接口虚焊因素,测量工作电压时,必须装上TP开机后才可以测量到,SDA0和SCL0两条线路的电压必须要有1.8V,如果电压达不到,也会影响触屏功能,如果这两条线路有某一条工作电压不正常,需要逐一排除与线路相连的器件。如果测量到工作电压都正常,还是完全无法触屏的情况,建议先更换触屏接口J1506,如果故障还未解决再更换CPU。

华为荣耀3X触摸屏无反应维修 图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