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3X耳机无声音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4):
华为荣耀3X耳机无声音维修案例

  一、单板故障现象

  插入耳机无声音

  二、电路原理分析

  1、电路原理图如下

华为荣耀3X耳机无声音维修 图1

  从以上的原理图可知:当耳机插入后,耳机连接器第4脚被拉低,EINT0_HP产生中断,CPU检测到该信号后认为耳机插入。随后进行检测Hook按键,VMIC_BIAS1输出周期性的方波,CPU在VMIC_BIAS1高电平时检测ACCDET引脚,若ACCDET引脚为低电平,则认为Hook按键被按下。

  2、异常分析思路

  (1)插入耳机无声音,有很多种可能引起,首先判断耳机接口里面的弹片是否破损氧化,耳机接口如果正常就升级最新的软件试一下。如果还是没有声音,应检查耳机插孔是否有接触不良的情况。如果确定不是接触问题,那么最有可能的是:耳机线靠近插头处的内部线断了,因为频繁使用,此处内部线最易折断。其次是线控器处的耳机线脱焊或折断。分析耳机单元损坏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耳机单元是左右两个,同时坏的几率很少。

  (2)检查外观没问题,那么需上电检测供电给耳机电源信号VDD18_PMU是否为1.8V,检测耳机中断检测信号EINT0_HP 是否为1.5V(插入耳机之前的电压)。用万用表检测发现没有1.8V电压,由于电源芯片输出1.8V给芯片供电的器件很多,用程控电源慢慢上电,用手触摸。

华为荣耀3X耳机无声音维修 图2

  三、最终结果

  更换C1168器件后OK。

  四、问题拓展

  1、手机插入耳机外面有声音

  一般是手机和耳机的连接有问题——拔出来再插回去用力压一压,还是不行就换个耳机,基本可以解决。换了耳机还是不行,可能是接触不良或者接口有问题。如果耳机插进去有声音,扬声器也有声音,那就是声道问题了——耳机只对媒体声道(听音乐、游戏背景音、录音、收音机等)和通话声道(打电话)有用,其他声道都会同时外放(铃声、闹铃、系统提示音等),声道异常该机型往往是电源管理芯片U201导致。

  2、耳机插入之前显示耳机图标

  这种现象往往是R1115损坏引起。

  五、经验总结

  遇到耳机异常,我们首先排除耳机本身问题外,检查耳机插孔外观是否异常,然后结合原理图分析检测供电、中断以及各路信号是否异常,很多都是因为二极管或电容损坏导致。如果检测线路无异常那就更换U201或U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