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3X黑屏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04):
华为荣耀3X黑屏维修案例

  一、故障现象

  按开机键,马达有振动,但屏幕不亮。

  二、原因分析

  1、关键电压:根据下面的顺序依次测量电压,测量各个电压正常。

华为荣耀3X黑屏维修 图1

  2、分析异常信号

  (1)首先目检J1301及U1301、U1302周围没有破损、虚焊现象;

  (2)量供电电压VBAT、VDD18_PMU电压正常;

  (3)按开机键量LRSTB信号电平有瞬间拉低;

  (4)量VLED_A电压为0V,背光驱动异常;

  (5)背光亮度等级控制信号LCD_PWM R1301对地阻抗异常。更换U1301未好,因此怀疑输出侧基带有问题,更换CPU故障排除。

华为荣耀3X黑屏维修 图2

华为荣耀3X黑屏维修 图3

  三、最终结果

  更换CPU(U401)后,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

  开机黑屏首先要更换壳件,排除壳件问题,再测量背光驱动电压输出是否正常,正常则背光驱动没问题,重点检查连接器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