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PH67S MS-7673 1。0的图纸谁有

楼主(2016-11-04):
手上有一块V星 PH67S MS-7673 1。0的主板 现在是没复位的 想找张图纸 看到有2。0的 但我不知道能不能用 希望谁能发一张1。0的

网友:
V星的要看板号吧。MS-

网友:
2.0可以用的,大同小异的。

网友:
图纸不大好找  哦

网友:
这个也修好了 一处是待机时PCIA14脚电压正常 上电后只有3。11V 是5V双路供电的MOS管GS击穿 另一处是上电没复位 CPU的PG那个的上拉没3V飞线就行了